楼主(2018-01-21):
准备做一个通用负载检测器:磁环绕导线做互感器、整流加滤波电容驱动固态继电器,有输出正常没输出断线

楼主:
通过调整磁环导线匝数做到检测不同负载电流,主要是批量做检测玩意:上百根加热管需要检测是否工作正常,市售成品没有找到,于是准备自己制作

网友A:
高师傅要表现咱们工控人的优势了,等着你成功的捷报了

楼主:
采用固态继电器是因为固态继电器输入电压范围宽(3-32V),互感器电流大幅度变化都可以检测,其余继电器检测信号都没有那么理想:例如同样匝数可以检测1-10A电流,
0.1——1.0A;1.0——10A;10A——100A;100A——1000A;
四种规格完全足矣对付常用负载了

网友B:
是不是这个东西,N年前就已经在热镀锌设备上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