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2):
台达ASDA-B2伺服的输出端口怎样配置?看了说明书还是不明白。我现在要配置一个输出端口给电机松刹车用,不知道该怎样配置以及参数怎样设定?

网友A:
这个要看说明书的接线图,你上图看看

网友B:
这个,最好还是查说明书吧,上面讲的详细。

网友C:
常用的方法:
你的电机刹车2根线接先经过中间继电器转接到24V电源上,然后将控制继电器的信号线接入驱动器的报警输出信号。这款型号的报警信号针脚是27、28。

网友D:
首先找到图纸能对比一下,让我们看你连图纸都没有上传,我们怎么配

网友E:
你可以找个伺服备妥信号,在伺服准备好就控制一个继电器吸合,让继电器在控制抱闸的供电。

网友F:
看说明书,上面有典型电路图

网友G(2019-01-27):
伺服驱动器输出端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控制刹车。

网友H(2019-04-01):
首先得看你的伺服带不带刹车,刹车线有两根线,红24V+,白24V-,其余看说明书好像CN1吧,好像有个刹车脚位,焊住,好像是接输出,另外好像还有个伺服参数得调,使用还是不使用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