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2):
哈农村地区。如果全村人都不走地线,只有你家走地线,市电变压器接地电阻又较大的话,这根地线就是引雷线。亲身经历,许多年前农村,九几年吧,我在家里用根铝管简单植入地约30公分,引了根地线,到家里三角插座,有一次雷雨,听得好大一啪声,雷电从我地线入地。吓得我魂飞胆散,自此我再也不敢接地。
打了一堆字,可以参考一下。
网上一段话,很有意思,各位大神分析

网友A:
这个不对吧,现在我看到我们乡下的电表那里都有供电局布的一根接地扁铁。是每家每户都有的哦。

网友B:
不可以从大地引线到插座吧?

网友C:
现在供电过来,每根杆子下面都有接地装置,何为只有你家接地

网友D:
这种操作不科学吧

网友E:
这个应该在九几年之前可能会存在,农村电网还没覆盖,各种不规范的时期,再早还有两相一地运行方式呢,翻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在九几年之前可能会存在,农村电网还没覆盖,各种不规范的时期,再早还有两相一地运行方式呢,翻篇了。
那个是高压线才许可2相一地运行,低压接地电阻太大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对吧,现在我看到我们乡下的电表那里都有供电局布的一根接地扁铁。是每家每户都有的哦。
我们这没有表情变压器那里肯定有但没引过来

网友G:
不对吧,是不是你家地势相对于邻居比较高?

网友H:
像是过电压击穿间隙就近入地。

网友I:
自家房子有一个避雷器很有必要。雷雨季,可防止雷电进屋了。嘻嘻。

网友J:
    个人认为雷电波的高电压首先是窜入你的低压电网然后再通过你的地线入地的,应该不会是地线引入的雷电波。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K:
你那接地电阻是不是太大,不够标准。

网友L:
回复 网友I:
现在的建筑物基本上在总电箱里都安装了防雷器了,而且很多家用电器的电源端都有防雷元器件了。电源行业的EMC测试必检。

网友L:
我们老家90年代时的家用电,基本上都没有地线的。打雷闪电,基本上都关电视、VCD、DVD等。

网友M:
农村供电都是两根线,一火一零,没有地线的,你自己做的地线不标准,再说打雷,你家设备不漏电的话,就算雷电击到电网了跟你地线有什么关系?

网友N:
这个应该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吧

网友O:
引用 楼主:
哈农村地区。如果全村人都不走地线,只有你家走地线,市电变压器接地电阻又较大的话,这根地线就是引雷线。亲身经历,许多年前农村,九几年吧,我在家里用根铝管简单植入地约30公分,引了根地线,到家里三角插座,有一次雷雨,听得好大一啪声,雷电从我地线入地。吓得我魂飞胆散,自此我再也不敢接地。
打了一堆字,可以参考一下。
网上一段话,很有意思,各位大神分析

只要你的零线不与你自己做的地线连接在一起构成零线重复接地,你所说的这种情况不存在。

网友P:
民用都是单相220V不带地线的(主进线)
你这样做是有可能导致电流从你这下去

网友Q:
农村自家装个壁雷针吧

网友R:
难道楼主的零线与自己做的地线相通了?

网友S:
安全隐患

网友T:
这仅仅是个巧合~~~

网友I:
回复 网友L:
这就好。特别是南方的梅雨季,云彩压得好低,一个炸雷过来如果没有避雷器,太危险了。

网友U:
很多年前农村用电是很不规范的。

网友V:
我们这里的农村电网,也还是仅仅在变压器那里埋地线而已,楼主的这情况,值得思考。

网友W:
以前的操作很不规范吧

网友X:
我家那里现在也没有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