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拉斯空压机轴承抱死

楼主(2018-01-22):
看到有个朋友发自己家的空压机故障,我也发一个吧!我们是45变频的,中间都是阿特拉斯售后负责。中间运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这个机头老是高温,都是听他们意见了各种换。他们这么多的经验怎么也是试着来?我们4台空压机冗余运行。
本人通过西门子LOGO编程,把空压机设置为远程控制;压力带设置不同,任何一台大空压机故障或意外停机都会开启另外的两个定频空压机。其中一台45KW变频机机头温度一直挺高,负荷也不大,就是温度高;空压机的余热回收后用于洗浴取暖。
机头高温而产热非常厉害这一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后来有一天,点检发现两个45KW空压机负荷都在百分百运行。感觉不对劲,于是检测后发现齿轮啮合部分缺油润滑磨损,后来再也无法啮合运行导致电机狂转,机头不转导致另一台实际在有效工作运行。最后,才发现那个内部喷油嘴都堵塞现象导致齿轮烧毁。厂家也事后维修啊,又是各种报价!都以他们为准了!更换了齿轮前轴承。其中拆卸工作都是我完成的。看他们干活也挺着急,工具虽然很多 大的工具拉马,轴承加热器他们却没有的。
出门在外,他们也不容易!感觉他们电气上更欠佳、现在人也跑差不多了!安装时我就没有参与了,让他们组装好我们协助回复原装。转眼又运行了一年都挺好的。
这不,周一发现小空压机意外启动了。发现这个高温机报警停机复位后再启动,发现电机运行指示一直在百分之2-5来回晃。冲压车间噪音大也没有理他这么多。过了一会发现又报警导致小空压机启动了!感觉机器不对劲。打开防护板一模电机烫手厉害。随机拆开进气口发现用手拧不动以为机头抱死了有点郁闷了!赶紧倒了不少油进去还是无法动。观察油窗油是不少的。拆开电机后端盖发现轴承室端盖有退火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啊?先和厂家交涉吧。然后自己动手拆开减少维修时间,最后竟然是电机后轴承缺油烧死了!钢珠都融化了!这个电机最高速度6000转。厂家又是以超过维保1年为借口推责任了,又要更换电机了

网友A:
轴都变颜色那么重了,不应该!怎么设的保护值?

网友B:
阿特拉斯的售后也不是完全都好,必须要和他们签订有约束力的协议,老外或者外资企业在商务、技术合同方面很成熟,甚至用“比较贼”来形容也可以。
前段时间我们还没接管空压机的时候,一台GA450无法启动,自己修复不了,请的新西兰阿特拉斯售后来处理,他们来之后说是触摸屏坏了,至于怎么判断的无从得知,换上之后不行,那个售后工程师就溜走了,那台GA450就一直趴窝,设备款全额支付了,拿他没什么办法。当地人可能对中方人员有偏见吧,大概类似于咱们有些人说用进口设备的是崇洋媚外之类也可能是有一种优越感,一直也没跟我们联系。
一直过了一两个月,大领导要开除负责人了,找到我们去处理,线路太乱,有很多地方被改的乱七八糟,重新整理修复线路,启动正常。

网友C:
烧成这样都没发现?声音不异常吗?

网友A:
有条件修复下转子轴换上轴承继续运行。
远程无人值守运行,设备的各种保护措施要到位,平时更应注意设备巡检,不然有些设备会坏得更快,损失更重!

网友D:
空压机属于高温,如果润滑不良就直接挂了

网友E:
阿特拉斯的空压机我们也在用,只能说很一般。一直是厂家保养的,可是满载运行电流长期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基本上一年多肯定烧电机,和厂家反应 是不是电机选小了?人家说没问题!可就是解决不了

网友F:
我们这里的空压机是欧仕格的,前几年也是经常的烧电机,现在电压稳定了还好。

网友G:
润滑不良而致过热,可作为运行经验,在维护、保养时留意。

楼主:
点检是忽略了一点 冲压车间噪音很大 去年他们大修的啊 3.7万 合同中是更换了轴承我没有一直盯着。也看到发过来的轴承。还没有过来人看他们怎么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