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设备的启动、停止的意义何在?

楼主(2018-01-22):
最近从一台设备读取到一段程序(程序开源,大众设备,但是程序没有注释),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精神,对此程序进行解析(个人不从事设备制造行业,主做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偶尔编写个小程序自娱自乐),对其中的一些编程思路不甚了解,请论坛中各位大神帮忙解惑。
程序开篇即发现设备的启动、停止命令采用置位指令(很多人喜欢用置位指令,这样既可以避免双线圈的错误,也方便编程),但M32.1\M32.2只是做为触屏上的启动、停车按钮,程序中长按1S后自复位的意义何在?设备的启停M31.7命令在程序后面也做有复位的保护命令。
程序截图供上,其中注释为个人添加,如有出入,也请众大神提出。谢谢!!!

网友A:
触摸屏为触发常保持按钮,所以用PLC带1秒自复位。

网友B:
是不是为了防误触发的?

网友C:
应该是为了通信的延时而设立的

网友D:
做维修做这么多,应该可以做这个方面的非标设备

网友E:
带触摸屏或者上位机电脑的,应该将程序一起看的

网友F:
检查触摸屏的对应位是怎么用的,1楼和3楼的说法应该是对的,很有意思的用法,已收藏。

网友G:
如果说上位机按钮时保持型的,为什么不选择 自复位 的按钮呢。
如果说是为了上位机和PLC通信,那么定时器应该用延时断开才对,再说下面程序段中启停是检测上升沿的,这样就没用了。
有些上位机中,按钮用脚本做的,按下时:M31.2==1; 弹起时:M31.2==0; 如果按 按钮 的速度过快,有可能会造成 “弹起时:m31.2==0,没有被执行”,所以M31.2就会一直处于1的状态。导致和这个点有关的其他程序段出现误动作。
用组态王时,就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H:
若如7楼所说,则是在程序调试时遇到某现象后所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屏按钮为非保持型按钮,原因如下:
1、厂家没有对设备启停有按1S的启动要求;
2、正常启停时,点一下设备即启动;
3、PLC程序中只有长按1S的自复位,其余程序中不在存在M31.1\M31.2的语句。也许厂家在触屏中有程序,等过几天生产停后,将触屏程序下载进行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G:
赞同7楼前两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关于组态王的单点操作按钮,我们一般做法是弹出对话框进行确认,避免误操作或多次点到等非正常操作造成的误动作。

网友I:
防止误动作,以前有客户就要求程序这样写。因为你一按机器就启动,PLC的反应肯定比人快。所以一直压几秒才启动!有时万一不小心碰到了,延时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J:
这个不同的人要求也不一样,有些可能是不需要延时的。

网友K:
一般像我写程序,不管是按钮还是触摸屏控制,启动一般都是按住一点五秒启动,停止是立即停止,复位是按住也只复位一秒(防止特殊情况下复位启动一起按强行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