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2):
各位工控大师,怎么样学codesys编程,有啥好的教材吗,推荐一下

网友A:
只有简单的几条ST指令,估计看着说明一下午就可以学会了。

但是如何用这几条ST指令构建算法,有些人穷其一生也不得要领。

网友B:
表示没听说过,我是不是OUT了??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就是类似于服务器的东西。

网友D:
“HOLLiAS LM系列PLC软件手册”和“ABB AC500软件培训教程”,还有“ABB AC500系列PLC指令与功能块手册”,这些都可以拿来做学习资料,再根据这些拓展资料范围。

网友E:
还是去花点费用学codesys编程吧

网友F(2018-03-01):
酷德网上有哦,就是为3S codesys创建的网站

网友G(2019-03-05):
codesys地址是怎么计算对应的,帮忙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codesys地址是怎么计算对应的,帮忙介绍一下,谢谢

你太在意地址了,其实前面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我指的是对应屏里面的地址,比如说;PLC里面M5对应屏里是4X40001.6是怎么计算的呀?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指的是对应屏里面的地址,比如说;PLC里面M5对应屏里是4X40001.6是怎么计算的呀?谢谢

MW0------40001
MW0由M0~M15组成。

M0-----400011
M1-----400012
。。。。。
M5-----400016

网友G:
回复 网友A:
lao

老师傅帮忙看看对不对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