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2):
谢谢刚才帮忙解答的朋友,现在我用2台汇川的PLC和另一台台达的PLC通讯,MODBUS-RTU  9600 8N2  两台汇川之间(H3u做主站,H1u做从站,站号:1)可以通讯的,读取写入数据正常,但是和台达的通讯不上,台达的485通讯指示灯闪烁的,汇川那头报错如图:

台达plc的设置如下:

请教一下 这是什么问题,线缆用的是普通单芯线,但是也不至于会这样。

网友A:
主站不要站地址

网友B:
Modbus主节点没有地址,只有子节点有串行总线上唯一的地址(1到247)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Modbus主站不要占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各位有时间的话 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D:
的参数有没有错,

楼主:
没错呀。 通讯协议都是H89  该置位的都置位了,站号是2  汇川的PLC一台从站站号是1,然后就和台达的不能通讯。

网友E:
先监控报文,然后把报文发出来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