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器不能配漏电保护器???

楼主(2018-01-22):
  使用变频器时,决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器。这是变频器使用的一大原则。有些客户在使用变频器时,为变频器选了相应的漏电保护器。最后的结果:变频器一起动,漏电保护器就动作,系统根本无法运行。

   为什么呢?

   漏电保护器的原理是,零序电流为零。而使用变频器时,零序电流不可能为零。

   变频器输出侧为PWM波,电机电缆与大地之间有长电缆的电容效应,使用带屏蔽层的电缆时,电容效应更加明显。在变频器工作时,电容在充放电,有电流通过电容流入大地,并从进线侧的接地线再流回变频器,形成电流回路。如果在进线侧使用了漏电保护器,那么它会动作,切断系统运行。

   SO,不要为你的变频器配漏电保护器了。如果要保证安全,做好设备接地就行了。

   案例:

   问:一台18.5KW锅炉引风机安装一台18.5KW的变频器,变频器安装好后一启动,配电房分闸就跳,原来配电房每路都安装了漏电保护器(200mA动作,30mA脉冲)。

   要求客户拆除漏电保护遭拒绝,后将载波频率调到1KHz,改变变频器启动方式仍未能解决,最后怀疑电机的电源线有漏电,因其长度有20米左右且埋于地下,但要求客户更换也有困难(其原先工频使用正常)。

   请问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法?

   答:由于漏电保护器一般检测到三相不平衡度为%20以上就会跳保护,当安装变频器后三相不平衡度一般会超过%50以上,

   所以漏电保护器肯定会跳。

   下面出几种方法:

   方法一:漏电保护器上一般会有一个调节器,把调节器调大即可;

   方法二:把漏电保护器更换为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市面上有卖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的。

   方法三:增大设备负载,也就是马达负载,变频器在启动时漏电流就不会很大了。

   方法四:把漏电保护器短接掉。

网友A:
问题:很多狗屁不懂的电气设计、领导强制性要求安装,你咋整????

网友B:
你说的变频器是多大的呢?我们做的设备总开关全部用的漏电型空开,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C:
那也不是绝对的,比如我每台数控车床前面都用漏电断路器,变频器还不是同样用!小容量电机,电机到变频器距离尽量短,肯定没有问题的。像数控车床冷却液经常用,刀架电机很容易漏电,还有水泵,不配漏电断路器你放心?

网友D:
突然想通了几年前一个改造,改完之后一启动就漏电报警。漏电保护原来带的客户还是非要保留的,2A最后给接到20A上

网友E:
我现在公司做的设备都有漏电保护,每台设备变频器都有好几个,功率不大。只是用20几千万的电机就直接用空开了。

网友F:
能不用就不用,实际上很多时候安装了也没问题,很多新变频是没问题的,但是超过4千瓦就尽量不要过漏保

网友G:
其实安装上对人体和设备都很安全,以防万一。

网友H:
很多时候,现场使用工况决定配电条件。正如上面所说,有的设备就是漏电保护器,但是使用变频器却没有问题。

网友I:
感谢分享。确实很少用漏电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