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偶尔报短路

楼主(2018-01-22):
160KW新机,输出接触不良,烧塑料,换好之后,试机,正常,现场试机,因该电机电缆有问题《事后发现》,一运行就过流,电流120A左右,最后一次试机直接报短路,空载也短路,回来拆开检查,IGBT触发正常,驱动板驱动正常《不知道如何脱开驱动,只能一个光耦一个光耦外部给电压驱动》,再次装机,带小电机,正常运行,第二次运行,又报短路,陷入僵局《主板驱动板都换过,因为是新机,不考虑是互感器问题》。

网友A:
带小电机正常,驱动板可能性应该不大了,问题应该还是出在传感器或者电机线吧

网友B:
你指的空载是变频器单独带电机还是不带电机?如果变频器是新的,且空载【不接电机线】输出正常,请检查电动机与电机线。测量三相对地绝缘 相间绝缘【用摇表】,匝间短路是测不出的,可用替代法甄别,即更换电机试试。如果带电机报短路,那可能与电机或电机线有关,带小电机正常,说明主回路是正常的,问题出在配套电机上,请查配套电机。

网友C:
99%驱动问题

网友D:
小电机没有问题。是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把电机铭牌参数输入,自整定试一试。

网友E:
既然主板驱动板都换过,那有可能是电机电缆或电机问题了。

网友F:
换电机试一下,或模块有问题。

网友B:
电动机使用时间久了,或平时负载大,或变频器载波频率较大对电机绝缘有伤害,电机很容易绝缘受损,尤其是匝间短路,有的表现为,变频器一启动就报短路,有的表现为运行一段时间后报短路,有的表现为带小电机正常,带大电机报短路故障,也有的表现为过流故障。变频器这个东西对电机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破坏电机绝缘 使电机产生轴电流。使电机产生电气故障 机械故障,使变频器报短路或过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