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关于变频器系统EMC测试

楼主(2018-01-22):
有一个简单变频器带电机系统,参数如下
松下400w变频器,200w三相交流电机,变频器前有加滤波器
进电为两相交流电,经变频器转三相。
现在问题是CE认证传导测试无法通过,表现为对主电网干扰超过标准值.
是不是我的载波频率调太高了,变频器默认为0.8kHz,最高为15k, 现在设置是10kHz。
如果不是又会是什么问题?
另附上滤波器的曲线图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怎么测试的!看看变频器说明书上有没有详细说明或者直接打电话给变频器厂家工程师咨询一下解决方案……

网友B:
一般不是加磁环,还有你是多少频段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基本上是在工频处输出

网友C:
是不是滤波器质量不好?换个好一点的试试

网友D:
不知接地怎样,一般接地好,输入输出接滤波器,应该差不多,输入输出动力线穿铁管,铁管做接地。那就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种情况下加输出滤波器有没有效果降低EMI? 但我理解输出滤波器只是改善供给电机的电流谐波,而对主电网保护应该是输入滤波器功能?

网友B(2018-03-29):
我们用的是cispr14 class B 0.15-30MHz 。高频超,缩短地线,输入线,加磁环,效果都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