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教一个机械问题, 在圆面开圆孔怎么开?(20180123)

楼主(2018-01-22):
如图所示, 这个是正视图, 正视图是圆孔, 实际开的孔是不规则的.

网友A:
简单的无关紧要的就直接电焊条大电流烧穿,气割等等…

网友B:
制作一圆环模具,模具并不复杂,模具上有圆孔,圆孔与需要钻尺寸一样,将模具套在工件,夹紧后就可以钻孔了。

网友C:
去查一下钣金资料,的就知道怎么放样开孔了,要求不高用管子比划一下,用划针做记号,壁薄的用开孔器,厚的用氧气割,不锈钢的用等离子割。经常做管道的有的会用电焊大电流吹孔。

网友D:
什么材料?如果是开口后焊接的话,是不是还要考虑打坡口?

网友E:
相当于在一个斜面开个孔,是不好开。首先固定是必须的,我是搞电的。不太懂机械啊,纯属个人感觉

网友F:
孔不大用铣床加工就好了,这个问题很简单,交给机加工师傅他们会给你搞的好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材料是304不锈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材料是304不锈钢
不锈钢啊!多大材料开多大孔。开一个还是批量?
用等离子切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径700m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径700mm的
管的壁厚多少很关键。

网友G:
等离子相贯线切割机。

网友H:
通孔用线割,肓孔用铣床。
用铣床时,先开一个平面,然后再打孔。

网友I:
开小孔的话也可以用电火花加工

网友J:
用钣金展开软件就搞定了

网友K:
铣床应该可以搞定  电火花也行 就是慢一点

网友L:
管子上开孔,开出来的也不是一般的圆孔,因此用数控相贯线。

网友M:
不等径相交,网上查一下就有。

网友N:
上激光切割机

网友O:
多深的孔?这种孔用铣床就好了。

网友P:
见过老钳工用纸板画样,用氧割开孔、造型,然后再焊接

网友Q:
同意先锪平在打孔

网友R:
要求不高直接烧穿。但食品行业这样不合格。

网友S:
这属于管工的作业范畴

网友T:
直接一个铣床解决的问题:大管钻孔,小管端部钻孔或者铣圆弧接口,保证内部焊机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