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应用问题

楼主(2018-01-22):
求助论坛大侠,谁能发个PID应用的例子,参数设置。品牌就是你手里的品牌就可以。我自己摆弄安川的,弄不好了,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例子及参数网上就能找到许多,问题是这些例子及参数对楼主可能没有什么帮助。
   不知楼主控制的是什么参数,是压力、温度?如果说只是参数设置,则要设置的大致有:给定信号的输入端,PID的控制是正作用还是反作用,反馈信号的选择(确定正、反动作),选择反馈信号的输入端,测量信号的滤波时间,对应测量及反馈信号是电流或电阻信号进行设置(包括测量范围),最后是比例增益P、积分时间I的设置、对于压力、流量、水位控制可以不用微分作用,如果是温度则还要设置微分时间。

网友B:
百度文库不是大把吗兄弟  440 71 多了

网友C:
,这个东西网上应该有很好的案例,怎么可能会没有呢。

网友D:
每都都有区别的,现在是什么情况怎么接的线,安川用各A1000的PID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懒惰了,哈哈。谢谢。

网友E:
调试PID大体 有这么几项:1.给定源【通道】选择,一般选择键盘给定。2.预置【目标值】给定。一般是百分数,也有的是实际数值。3.反馈源【通道】选择, 指模拟量输入给定通道。4.输出特性【反馈信号特性】选择,一般选正特性。比如恒压供水,如用风机来保持温度不变,一般选择负特性。5.比例增益【P值】,一般先试着选出厂值的中间数,根据情况再修改。6.积分时间【I值】,一般选比P值大的数,根据情况在修改。
  反应快增大P值,反应慢减小P值;积分参数正相反。安川变频器G7部分参数:B5-01 【1】  B5-02 【P值】2.5  B5-03【I值】10 B5-09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