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通讯问题

楼主(2018-01-22):
想用FX3U加485BD读485通讯的压力变送器的值,请大师指教

网友A:
可以呀,可以做,嗯,要首先设置格式字,然后对应的校验码。

网友B:
485BD不支持MODBUS协议,需要用无协议RS指令和CRC指令编写

网友C:
MODBUS用FX3U-485ADP-MB扩展通讯卡;

网友D:
FX3U有CRC指令,加了485BD后可以用RS指令来实现Modbus RTU,而且仅仅是读取压力变送器的测量值!完全可以实现!没有必要在硬件上花大成本去加FX3U-485ADP-MB!

网友E:
可以直接用MODBUS-RTU协议就好了

网友D:
而且是读操作!可以事先计算好CRC校验值即可,也就是说RS指令中发送不用再去调用CRC指令计算CRC值,手动计算好就行,至于返回值,一般只需要手动判断一下站地址、功能码、字节计数即可!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师傅 请问具体怎么写指令呢?我看了手册,按照它说法也实现不了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师傅 请问具体怎么写指令呢?能给我举个例子吗?我看了手册,按照它说法也实现不了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大师大师,这个读取485设备的数据是读到哪个寄存器里边呢?我不知道在哪个寄存器里边调用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师大师,这个读取485设备的数据是读到哪个寄存器里边呢?我不知道在哪个寄存器里边调用出来
你贴的图里其实都已经举例说明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师大师,这个读取485设备的数据是读到哪个寄存器里边呢?我不知道在哪个寄存器里边调用出来
你现在是不会用RS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