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的油压保险

楼主(2018-01-23):
冲床油压保险靠什么激活?
1.为什么泄油?
2.泄油后为什么不及时补油?
今测得一不及冲床吨位的工件造成泄油。

网友A:
油压。
漏油没修复补油,你钱多?白白漏掉?
密封件老化等…

网友B:
不懂表情求科普 我们也有冲床不过你的问题真是看不懂,来两张照片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泄油是回到油箱,不是白白浪费掉。

网友C:
油路上应该有个溢流阀的,起限压保护作用,防止液压系统过载的,这个油会回流到液压站(油箱)的。

网友D:
一般是冲床在寸动打到上死点,该装置会自动补压。冲床液压过载保护装置(简称气动泵),是代替了原来老式的剪切块式保险块,具有卸荷压力准确,复位快速,无需更换保险块的麻烦。气动泵的原理类似于液压千斤顶的原理,在主油缸产生一定的高压液压油将滑块球头座上托,一旦超载卸荷阀迅速卸压,球头座形成间隙,保护主要零部件不受损坏。油泵补油不停的原因有:1、液压油加注的不正确或其他油品,高压受压力后升温产生温度和气泡,卸荷后气体进入油缸,形不成背压,需更换正确的液压油油品;2、液压油内混入空气,此时需手动卸荷多次将气体排出;3、管路有泄漏或油缸有泄漏造成,需检查管路和油缸密封圈,必要时进行更换;4、气动泵吸油口有脏物堵塞,油难吸入油缸内造成,需清洗吸油口及气动泵油箱,并更换油品。

网友E:
应该是直接回油到油箱    不产生动作了吧

网友F:
这种多数是密封圈问题!
还有就是油有杂质导致阀内出现卡滞或者密封不严!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气压高不打泵。当气压降到0.3左右,就开始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