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3):
ABB机器人的数据变量可以通过与PLC通讯进行赋值吗

网友A:
可以。不过ABB默认的一般DeviceNet通讯,需要买第三方的D网转TCP。然后自己写对应的报文传输就好了。当然直接买ABB的官方D网转其它网模块或者直接用D网去通讯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