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3):
控制系统中既有三相380V电机,也有单相220V电机,三相电机电流很小,1A左右;单相电机电流却很大,大概10A。这种情况我是不是要加个变压器先把380V转为220V  再给单相电机供电,以防止出现三相不平衡的情况啊? 请高手帮助下。

网友A:
这个你的单相设备数量除以3,每相平均分点就好了。你用变压器,要多大的才够啊。

网友B:
防止出现三相不平衡的情况?这要看你的变压器有多大,还要看有多少不平衡电流。

网友C:
看着情况可以买个小功率变压器,没多少钱

网友D:
尽量将单相负荷平均分配到三相各相上,根据你的情况不建议使用380v/220v的变压器作单相电机供电。仅供参考

网友E:
电源供电能力如何,单相电机数量及能否大致均分到三相;
若加变压器,是由三相转为~220V、还是如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控制系统中既有三相380V电机,也有单相220V电机,三相电机电流很小,1A左右;单相电机电流却很大,大概10A。这种情况我是不是要加个变压器先把380V转为220V  再给单相电机供电,以防止出现三相不平衡的情况啊? 请高手帮助下。
配变压器成本很贵的,以10A的变压器为例,就应该得购买3~4KW的变压器,体积巨大,笨重难移。只要供电容量足够,单相功率不是很大(上级变压器容量和导线容量),直接用三根火线+一根零线拖动即可。

网友G:
三相无法平衡吗?

网友H:
只要上口的电源容量足够,只要把220单相电机在三相平均分配,就没问题吧。不用再搞变压器了。多麻烦。

网友I:
三相四线进来就可以了,尽量均衡负载,变压器价格贵,发热不少

网友J:
进来的电只要容量够大的话单相电机分配好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K:
单相2KW负载,你家里面有时10几个KW好吗??

网友L:
你的单相电机只有一台吗?如果有多台,直接在三相平均分配下

网友M:
变压器很贵另外还要留有余量。成本高直接三相四线制负载平衡些即可

网友N:
单相按负荷,合理分配给三相就可以。没必要加变压器。

网友O:
这么点的个电流,三火加一零就行了,2.5线完全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