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A系列触摸屏一个比较奇葩的功能;

楼主(2018-01-23):
原来的程序不要,写入新的程序,软件里没有恢复出厂值的菜单可以操作;
下载还需要原来设置的密码;
进入屏的后台系统,点格式化屏的内存,居然一样也要输入密码;
程序都格式化了,还要输入密码,有些奇葩!

网友A:
台达的屏好用吗,以前选型时,看到旁边的F1那些功能键就直接忽略了。

楼主:
DOP-A是以前的系列,功能还是不错的,OMRON以前有些型号的屏就台达代工的;
NT5Z与台达的DOP-A57是一样的;

网友B:
后来怎样解决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以前用过,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感觉国产触摸屏越来越好了。

网友E:
默认是没密码的吧?omron的是12345678

网友F:
台达的屏一般,换过好些触控板了

网友G:
还没有试过这个操作,台达的屏用得比较少

楼主:
哈哈;拿到朋友那几分钟搞定了,恢复成出厂状态了;

网友H:
呵呵,台达还有很多奇葩的东西,不能理解。。。。

楼主:
咨询了台达的客服,一个MM,居然说不能操作,只能联系原程序制作者;又不要他程序;
找个搞台达的朋友,几分钟就给我搞定了,恢复成出厂状态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空程序或自己编的程序覆盖掉原来的就可以,要不就解密。然后是不是长按SYS搞定的?

楼主:
这款原来的程序下载时选了下载需要密码的话,没有密码就不能下载了,进入后台格式化内存也需要密码,所以比较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