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3):
由于工厂设备改造,现需将上百台的PLC设备运行数据进上位机组态,上位机组态软件目前准备用WINCC。主网光纤架设,至于用什么样的网络通讯协议目前没有很理想的方法,请大神们帮忙出出主意。(注:PLC主要为西门子200、300,很少量的其它品牌比如欧姆龙CJ1W。)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工厂设备改造,现需将上百台的PLC设备运行数据进上位机组态,上位机组态软件目前准备用WINCC。主网光纤架设,至于用什么样的网络通讯协议目前没有很理想的方法,请大神们帮忙出出主意。(注:PLC主要为西门子200、300,很少量的其它品牌比如欧姆龙CJ1W。)
用以太网组网,或者用总线也可以,比如西门子的DP总线;但是还是建议使用以太网,就像网吧的网络一样,几万台PLC联网都不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WINCC支持同时在线的PLC数量是有限的呃

网友B:
用以太 网吧。

网友C:
用比较方便的以太网,实现服务器端和客户端

网友D:
用以太网组网,200PLC就加个以太网模块,300有PN的话就不用了,没有的话,也得加个以太网模块,这样在交换机的配合下组成了一个网络,就能和上位机软件wincc通讯了

网友E:
首先要确定共计多少点位,怎么做分层管理,到这么多设备,通讯管理机或数据服务器是必要的,用上位机直接和PLC做数据交换可能不现实,我认为你这个项目wincc不适用。
用wincc与s7-200通讯的例子有一个,很多年前的,当时也是菜鸟(没再深入使用,wincc至今也是菜鸟),做一步配置一个截图,没有文字说明,如果需要就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F:
以太网  不分层的话网络广播就很多哦

网友F:
分不同的网段 路由 光纤环网交换机组网,WINCC用个授权就可以 不行可以挂多张网卡  1张64个授权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WINCC支持同时在线的PLC数量是有限的呃
一个WINCC界面直接连完所有的PLC?不现实吧,拆分用多台上位机链接。

网友G:
肯定是多层结构才能处理好的,wincc也可以多主从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以太网  不分层的话网络广播就很多哦
百多台终端(PLC),用不着分层,也不用分子网,一个局域网搞定(一个IP网段,比如192.168.0.1~192.168.0.254)。建议加一台路由器连接办公网,网段分开。

网友F:
回复 网友A:
300台呢  广播还是要考虑的  数据量大网络会拥挤,有时候要保证实时性 我一般超过100台机器 上位机会用路由隔离,现在就是上位机就30多台 触摸屏10多台,不分层,环网不配隔离,如果一个地方搞个环流 那个地方就堵塞了

网友H:
工业4.0的节奏呀,上百台数据包括了整个工厂的MES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现在是用这种方案,光纤环网交换机构成主环网架构,100台PLC我分3套独立的环,配独立的上位机,分解成每套环30多台,每台交换机直接到PLC以态网口。但是现在不确定的是WINCC理论上直接64台(普通网卡下),实际应用过程中是否有问题,希望有类似经历的项目做支持。另外请问一下,WINCC如果想要连64台需要什么授权,或是要加西门子网卡?就是我需要采购什么配套产品才能实现64台(实际30多台,保留余量,以备后期升级)。

网友F:
安装 SIMATIC NET  最好加一张CP1613卡  60个PLC 没问题了 看你配多大授权

网友I:
当然是以太网。
这样的项目还用组态软件不算最优方案;
应该采用PC高级语言编程,运用多线程技术,这样也方便与MES对接;
刚做过40多台设备联网的感觉很多了,上百台应该有点意思~
可加QQ532011903交流

网友J:
大系统,用WINCC就跟找死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