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3):
各位老师,dszr指令怎么使用,老师们可以给我一个程序例子吗?

网友A:
DZRN K10000 K100 X0 Y0 只能有一个输入点,一个是回原点速度。
一个是爬行速度,一个是近原点输入,一个是脉冲输出端

网友B:
DSZR带DOG搜索功能的原点回归指令,需要两个信号,一个是外接的近点狗信号,一个来自伺服的零点信号。
指令具体使用以及动作流程图在  三菱FX3U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中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