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三菱Q系列的PLC可以这样引用,位元件吗?

楼主(2018-01-23):
请教各位三菱的Q系列的PLC 可以这样如图引用存储字的位元件吗?

网友A:
这样可以用的。

楼主:
D10.0 是不是仅仅能作为一个逻辑量,是否具备 中间继电器 M 的一些功能呢?
第一次看到程序这样用?有点不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引用 楼主:
D10.0 是不是仅仅能作为一个逻辑量,是否具备 中间继电器 M 的一些功能呢?
第一次看到程序这样用?有点不解。
一个数据寄存器是由16位的状态组成,可以将这个寄存器中的每一位拿出来当成一个位元件用。
FX3U里面也是支持这个功能的。

网友B:
D10.0相当于16位二进制的第一位,与K4M10代表16位二进制,M10代表第一位一样用的;
只是FX2N及之前的型号不支持对寄存器的位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仅仅可以做位开关量用,不能像M 一样 输出线圈??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输出使用,但对应的寄存器如果再当数据存贮使用时将会有冲突;
比如D10.0 D10.1 D10.2你可以当M使用,但D10做为数据存贮会有影响;

网友C:
这是Q系列最基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学习了。

网友D:
这个还是第一次看到,应该感谢论坛,感谢论坛里面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