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3):
PLC200 CPU226DC/DC/DC控制三个步进电机需要几个这样的PLC?

网友A:
两种方案,一是两个CPU,二是一个CPU加一个定位模块;话说现在直接用smart200一个CPU就够了

网友B:
用什么品牌了现在

网友C:
这个做运动控制不是强项

网友D:
单纯的驱动控制步进电机,国产工控板有比较成熟的方案,还更加便宜

网友E:
CPU226主机一台只有二个脉冲输出口;

网友F:
看控制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一个脉冲口可以控制多个步进电机。

网友G(2018-05-25):
西门子200的226只有2个脉冲口,控制3个步进电机要2台,耐特st-200的可以支持4个脉冲口,一台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