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3):
普通变频器的pld功能在不用PG卡的情况下能实现卷绕功能吗?

网友A:
变频器和类似张力控制器的检测元件一起可以实现卷绕功能。

网友B:
1.变频器PID功能简单说是过程闭环控制。
2.PG输出数字信号,具体意义各变频器都不同。简单点就是PG卡用于速度反馈控制;可实现电机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定位)。
3.目的是能达到的,只不过,有PG即脉冲发生器能实现变频器更高精度控制。
4.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C:
向量模式控制专用卡

网友D:
具体的看变频器说明书,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E:
效果不理想,如果你想省钱,不用编码器检测,也可以考虑部分的张力专用型的变频器,汇川330,正弦张力专用型(新型和旧型),不过控制精度和有编码器检测差比较多,高要求的就不建议使用

网友F:
卷绕控制可简可繁。还是根据需求来具体说。如果需要卷径计算,没有上位机或者工艺卡的支持是不行的。一个PID没戏。反之,如果要求不高,仅仅是转矩控制也就够了。

网友G:
根据工艺来染布的卷染机有的就用通用变频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