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3):
伟肯690V400kW变频器整流模块频繁炸机是怎么回事儿?输入侧有两套整流单元,其中一套整流单元频繁炸机3次了,另一套没事儿,预充电后进入ready状态可控硅整流也开始工作了,会是哪里的问题呢?大神请赐教!!!!!

楼主:
补充一下,每次都是运行几天就炸机了!

网友A:
维修的配件,电源质量都应该是考虑的范围

网友B:
还是在两个整流单元的使用环境上找区别了,实在找不出来,没考虑把那个总没事的整流单元换过来吗?

网友C:
是炸预充电整流模块么?

楼主:
是可控硅炸机,运行几天就炸,两套整流都是同时换的新可控硅,另一组就不会出现炸机现象。

网友D:
应该是整流单元【指 经常炸机的单元】,后级电路有问题,重点检查电解电容。你可将两套整流电源对调试一下,看看那一套整流炸,如果对调以后,还是原位置整流单元炸机,那检查此后级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如果是电容问题,为什么另一组不炸,只炸这组呢?两组整流输出到同一组滤波电容组的。

网友C:
这组的触发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这组整流输出没有问题啊,说明触发板工作了,另一组也是这样。

网友D:
整流正负母线上还有其他原件吗比如防雷板,是不是此易坏整流的部位与另一套整流结构件有什么异同,或备不住有什么特殊原因,使此地易集聚灰尘,静电放电使之放电闪络打火使整流烧坏,或此地正负铜排靠的比较近并且铜排有毛刺,机械加工不平滑,放电使然。总之要找到异同点,不然整流既然是好的,为什么总炸。希望楼主在这方面下点功夫。

网友E:
是否因运行中过热而烧毁?
若是,即触发或控制电流偏小,开关变成了电阻,流通电流时发热致烧毁。
须查控制电路,可能有元件变值。
再者,有无输入电抗器?若无,须添置。

网友F:
双整流单元并联驱动?其中一个整流单元炸机?是吗?这个整流单元是可控硅整流?还是IGBT整流呢?如果是可控硅整流,那他的输入应该有快容的,快熔没发挥保护作用?

网友D:
是不是进线电源的前级供电有电容补赏,又因为整流器件是非线性元件,产生的谐波主要是奇次谐波,使整流器件发热过流 ,有可能此套整流单元所处位置,所处地位可能不利 ,使之分担的电流动态冲击或电压动态冲击较多,好像是一薄弱环节,有时故障发生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就像汽车轮胎哪里薄,哪里就先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变压器一对一供电,没有补偿,有输入电抗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可能啊

网友D:
好像是整流单元的可控整流部分有的触发不彻底,或可控部分没触发,导致一只整流或几只整流可控部分不工作,只不可控整流在工作,变频器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烧整流与炸机就是必然了。

网友G(2018-02-22):
楼主,买到假货了,
有没有到现场看来,什么类型负载,环境怎样?
是上电或关电的时候炸,还是运行中炸,加速炸减速炸??
触发板,主电容问题有没有检测过
机器内有打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