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202H维修求助

楼主(2018-01-23):
本人小白,现买了咸老师的两本书学习维修变频器,现在维修一台台安N2-202/1.5kw变频器 原来的故障是运行报OC-D复位后启动报OC-S,按着论坛给出的维修经验更换全部电容,装机实验可以启动但是经常报OC-S。挑起向CPU报OC的光耦后测光耦1 2脚有0.6V电压 顺着电路查出W相一个二极管损坏更换后装机 启动三相输出平衡但是运行20分钟左右还是报OC,复位后启动报OC-S。原以为是某个原件老化,运行升温造成的,然后拆下模块短接N端和U,V,W 运行用风枪加热驱动板光耦 霍尔测试稳定不再报错,测试6路驱动负载能力上三桥和下三桥都很平衡。上三路静态电流15ma 动态电流会随着频率上升而下降最终稳定在下13ma.下三路静态电流60ma动态电流13ma 现在装机情况略有好转 但是运行半个小时左右还是报OC复位后能正常启动 现在维修陷入僵局,有没有哪位大神维修过类似故障的 还望不吝赐教指点一二

楼主:
这台变频器是用在雕刻机主轴的 运行频率再100HZ-400HZ之间 不知道经常报错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A:
,你的买两本书都能修你太厉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不是啦 上学的时候我是学电子的,毕业后维修成了爱好,也有一定的经验积累,所以买书看看 学习学习

网友B:
好像是PC929不良,时间久了,有点模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麻烦能说的具体点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台安的容易这个部位出故障,以前修过,你测量一下为准,时间过了好久了,我也没测量过你的机器,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C:
有电路图吗,发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大概是已经好了,我把模块拆下 模块后那一排电阻电容覆盖助焊剂风枪回流一次 问题好像是解决了 昨天运行1个小时左右都没有报错了

网友D:
楼主的这情况我也遇见过一次,一开始也是用铬铁把光耦挑开一个脚,不报警了,再焊回去,也不报警,以为就是这附近漏电,装回使了几次还是会报警,光耦939还是要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  这种鬼故障 ,挑开一个929的8脚正常了 换个929运行一会儿故障依旧 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完全没了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借用咸老师书上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