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3):
6000V,1250KW,旁边还有一个专门散热的设备 !

网友A:
铭牌看不太清?多少KW ?

网友B:
第一次见,不知道容量多少,能不能拍清楚点

网友C:
这个,密炼机2500KW还是750V供电呢

网友D:
这么大电机,干嘛用。冷却水?

网友E:
1250kw 难道只有我看清了吗?表情 够大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人家第一行文字就说了,1250KW。

网友A:
哈哈;只点了带铭牌的那张图;没注意上面的一行字;

网友G:
我们全是6KV电机,315KW的

网友H:
这是干嘛的,这么大电机1250KW,是泵站用的还是

网友I:
高压的电机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J:
这个漆包线应该不一般吧。

网友K:
卧龙公司出品,名字好霸气 。

网友L:
这应该叫中压电机,电压高,电流就可以小。相对成本会低。现在很兴这样的配置和结构。

网友M:
我们都是10KV的电机多  220KW,450KW,500KW

网友N:
还缺控制柜部分吧,中压马达还得用变压器供电,高压马达直接用高压柜取电了吧

网友O:
这么大电机~~是卧龙电气的哇。

网友P:
压缩机,冷却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泵站,有专门为电机冷却服务的冷却站!

网友Q:
高压电机在煤矿很常见

网友R:
我们高压的都是10KV的,见惯了大电机,1000KW以下的都觉得是小电机。下一个项目的高压同步电机功率三万千瓦以上。

网友S:
这个还是我们绍兴的啊

网友T:
高压电机启动柜有用真空断路器或者接触器的,也有用变频器的。

网友U:
卧龙电气出的电机,这么霸气!

网友V:
卧龙电气,上市公司

网友W:
这个也不大呀不是高压电机

网友X:
引用 网友R:
我们高压的都是10KV的,见惯了大电机,1000KW以下的都觉得是小电机。下一个项目的高压同步电机功率三万千瓦以上。
三万千瓦!这就厉害了。

网友Y:
见惯380V的电机,那么大的电压电机真没见过!

网友Z:
这么大的电机,真没见过

网友AA:
记得以前经手过的年产30万吨矿渣水泥厂的主电机 就是 6000V 的,不过电流不大。

网友AB:
引用 网友R:
我们高压的都是10KV的,见惯了大电机,1000KW以下的都觉得是小电机。下一个项目的高压同步电机功率三万千瓦以上。
没见过大电机,110以上的都是大电机,哈哈

网友AB:
卧龙电气,还什么都有啊,正在用的料位控制器是他们的

网友AC:
做过一个项目。使用西门子10KV 1000KW电机,为空压机配套,为节省成本,使用高压水阻柜启动,效果挺好。

网友AD:
看多了380V的电机,那么大的电机还真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