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4):
现要做一个控制箱,达到如下要求:
共有3台泵,称之A、B、C
自动
A运行2分钟后停止,延时5分钟后自动启动B;
B运行2分钟后停止,延时5分钟后自动启动C;
C运行2分钟后停止,延时5分钟后自动启动A;
如此周而复始

手动
按A启动按钮,启动A
按B启动按钮,启动B
按C启动按钮,启动C

就这么简单,我在想能不能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来实现控制,可想了会电路实在想不出来。
忘大家不吝赐教
当然时间继电器可以多个,只是觉得越简化越好而已。
强调:不能用PLC,不能用PLC,不能用PLC

网友A:
用PLC又好又经济为啥不用呢?

网友B:
不想花太多钱用个国产的工控板的plc.

网友C:
要三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做个互锁就完事了。

网友D:
感觉用PLC的成本不比时间继电器高。为什么不用PLC。

网友E:
LOGO!也行。干嘛不用。LOGO!+固态继电器可靠性很有保证呦。特别适应这类的往复运动。前提条件,这三个泵的功率不要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要三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做个互锁就完事了。
三个就可以了,我怎么感觉要6个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E:
重要的事情人家都说了三遍了,为什么还要反问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是说了三遍,反问什么不行吗?原因很简单,成本增加多少呢?几百元的事。换取的是可靠性和合理性。

采用时间继电器和接触器都是纯机械触点,往复运动的寿命?你懂的。而且这种逻辑控制的线借来接去,对设备的长期连续运行都是有保证要求的。

时代不同了,在工业4.0时代,还在使用秦砖汉瓦的模式吗?

仅仅是观点不同而已。个见。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成本只是增加一个PLC吗,呵呵。
用PLC后,时间怎么调节,难道再增加一个触摸屏?
楼主既然强调了,咱就不要猜测和反问了,帮他解决问题才是

网友G:
尝试了一下,三个真画不出来,有大神能画出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要三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做个互锁就完事了。
三个就可以了,我怎么感觉要6个呢
现在时间继电器有两种功能,就是一拖二的,开机停机自由设定的

网友H:
这个问题大家惯性的思维要用PLC,楼主这可是是一道作业题 ,多用几个中间继电器,是可以实现的,两上定时器,是共用的,

网友I:
原理上应该可以,有待试验

网友E:
回复 网友F:
LOGO!自带简易操作面板,直接设置时间有什么不可以呢?LOGO!才几百元一个。类似的小玩意很多很多的。智能时代,许多的东西都是白菜价了。最关键的就是无触点控制。没有开关次数限制的。

网友J:
一个国产PLC也就是300左右搞定,简单便捷

网友K:
一个个都不审题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原理上应该可以,有待试验
好像C号泵不能启动哎

网友L:
回复 网友I:
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有模板吗?

网友M:
挺简单的顺序延时启动停止,只用2个时间继电器的话要多几个中继。中继就是下一台电机启动的触发条件。

网友I:
回复 网友F:
时序图

网友I:
回复 网友L:
CAD,元件都是画好的的,复制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只有你懂我,非常感谢你,你的方案有待我去实际论证,刚想过应该可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时序图
这个一画,理解起来就方便了,PLC编程的基础……

网友O:
没仔细看,理解错了。

网友O:
这是没有经过实践的控制方案,仅供参考。【时间继电器选用ST3P C-B型】如果用于生产需进行运行逻辑实验。

网友O:
人家三次重申不用PIC,我们就不要非向人家推荐使用PIC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F:
不是感觉用六个,必须用六个。

网友P:
大家发发图呗

网友O:
题目发起人都没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O:
人家不是已经结贴了吗

网友O:
这是没经过实践的,可以再讨论一下。是不是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