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4):
  求助师傅:昨天拉回一台NXS  75KW的机器,用户说是缺相保护(他们也不太确定),机器他们电工自已拆开了,我带回后装还原测量没发现问题,带个2.2的电机转得也很正常,故障记录里看到的都是7号饱和故障,我将电流传感 器拔掉一个在运行,机器就不行了,一直报这7号故障,上面还有一个F1在跳动,霍尔装好后再也运行不了,一运行就报这个,对这个机器不熟,没招了,熟悉的大师能提供个维修思路吗

网友A:
拔下霍耳就应该能正常工作了,都拔下也能正常,这时你插上一个看看情况:如果插上谋一个霍耳不正常了,就说明那个霍耳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我马上试试看,正打算换316J了

楼主:
三个霍尔拔了还是一样的。,上电正常,一运行就报7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应该在电源驱动板范围

网友B(2019-01-23):
饱和故障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求分享

网友C:
可能是驱动有问题了吧。

网友D(2019-07-12):
楼主的饱和故障解决了吗?

网友B(2020-08-17):
回复 网友D:
已解决

网友B:
回复 楼主:
模块坏了,门极触点有问题,换个模块一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