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英飞凌模块的条形码表示什么信息呢?

楼主(2018-01-24):
有谁知道英飞凌的条形码信息都是什么意思
全是数字的图片就是扫的条形码信息

网友A:
生产序列号

网友B:
有必要知道条码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知道条码信息吗?
条码信息里面有产品编号,可以作为辨别模块真假的一个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知道条码信息吗?
条码信息里面有产品编号,可以作为辨别模块真假的一个方法
没用,你又不能连接工厂内部的ERP数据库,这个条形码是生产环节中使用和传递并存储进数据库用的,多数是做批次质量跟踪用的,不能做防伪的标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