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4):
如图,图中绿色部分为薄型模具,红色部分为备用加热板(为一整体)。
因为机台的行程有限,对适用模具的厚度有要求,模具厚度低于适用范围,就需要增加一个备用加热板,以满足使用。普通模具不需要备用加热板,使用时直接使用上下模板自带的加热管进行加热,薄型模具使用时,上模板的加热管正常使用,下模板的加热管关闭,启用备用加热板进行加热和温控。
因为机台在运行时,最大的锁模压力有200MPa,为保证安全性,因此备用加热板中间的立柱使用的是全实心的铁圆柱。
使用时的安全性是达到了,但是因为全实心的铁圆柱,导致备用加热板的重量骤增,具体的重量没有进行测量,但是使用车间的升降叉车升降时,叉车的晃动较大,显然已经快到达叉车的极限值(因为没有找到铭牌,故无法看资料,外型就是普通的叉车)。
现在每次使用薄型模具时,都需要用升降叉车将备用加热板上升到机台下模板的高度,然后2人同时用力将备用加热板从叉车上推到机台上,在推的过程中,备用加热板会有较大的晃动,加上2人使力不能均匀,导致叉车的爪子会收到较强大的冲击,有爆缸的隐患。如果推的过程中叉车爆缸,会直接导致备用加热板不稳,往一边倾斜,直接影响工人的人身安全!
今天上午我去看了上机台的过程,的确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因此决定想办法改进备用加热板上下机台,使之能够安全、稳定,同时降低人员负荷。
首先想到的就是电动葫芦,但是车间用的电动葫芦高度有限,升的高度不能够达到要求;
然后想到第二个办法是在备用加热板的底部,装一个滑轮,加一个滑槽,这个我自己可以想办法搞定,只需要时间。

论坛里面大拿和前辈都很多,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方便简单的办法,可以达到我想要的备用加热板上下机台方便、安全呢?
欢迎各位前辈来讨论,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计算一下实际重量,设计一个液压升降台,在液压台的台面设计对接轨道。上下备用加热板时将液压台升至对接位置,直接用其辅助动力进行推入和拉出。只需要人工对好位置就行,操作用按钮实现。预估成本大概在4-5W万左右!这方法能接受吗,要花银子哟!

网友B:
设计一个三工况的液压作业台,平时可以作为备用加热板暂存,工作时利用电力进行拖动,利用液压移动加热板。
前提是把加热板的重量准确的计算出来,这是设计的关键。

网友C:
一边一根黑色的什么露出三只轴承?是用来进出加热板的吗?
那是不是可以就地加个工位,与之等高制作支架,平移进出呢?如果还需要把加热板移开到别处,那支架可以考虑做重型点,用电力驱动,类似AGV小车;进出工位应该也可以用电动实现。
个人感觉把前面网友说的升降工序省掉,要省事不少。

网友D:
用液压叉车,到一定高度在推进去

网友E:
机台前面不是已经有模具推送架了么?你想要全自动化?任何替代叉车的方案,都是代价很大的。你还不如让老板大出血换成电动叉车。

网友F:
有快速上下模具装备的,装在下工作台的槽里,由液压缸顶起的小滚轮,使用的时候开启液压站,滚轮升起,可以很轻松的推动模具,不用多时候滚轮降到T型槽里边,不影响设备使用。

网友G:
    利用主机上部的两个T形槽,在上面安装两个工字钢轨道,轨道延伸到主机架外面,做一个小移动小车悬挂到轨道上,把备用加热板就固定到这个小车上面,使用时用人工推进去,用完后再拉出来。这样投资很小,使用也很方便,而且很安全。

网友H:
楼主机台上的热电偶用的什么品牌的?

网友I:
你都知道是叉车不够力了,加大叉车就行了,什么都不想加就用杠杆原理叉起来

网友J:
6楼说的模具导轨,升降只有2mm左右,一般大型冲压机床都用这种,几百斤的模具,轻轻松松就装好了。

网友K:
这个搬运不是一次性的吧?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热心回复!因为最近手头事情太多,没有静下心来一一回复,等过完年再来解决此事!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