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4):
第一张变送器说明书,第二张程序,第三张实物接线.。灯不亮,没反应,请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A:
应该接线方式不对,没采用并接吗

楼主:
并接?是这样吗

楼主:
请问ADPRW  H1  H3  H0  H1  D0这些地址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ADPRW  H1  H3  H0  H1  D0这些地址对吗
这个没错!
接线开始有误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

网友B:
扩展一个485BD后再扩展一个485ADP-MB的话,这个时候只有第二通道可以做Modbus通信

网友C:
电源接对的话也要亮个灯呀

楼主:
接通M0信号灯开始闪,好像通讯成功,可D0里没有数据

网友D:
你用个串口调试助手看看有没有数据,看你的PLC灯指示的样子通讯正常。

网友C:
通讯正常了,你往程序上做工作了

楼主:
用串口调试有数据,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站号01  功能码03  数据地址00  数量01  读入D0没错呀,

网友E:
老兄你好,我现在自己也在用3U和ADP-MB做易能变频器的通讯呢,不知道你实验成功了吗,我一直还不得其道呢。。。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F(2018-07-27):
大哥,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用3U和ADP-MB做易能变频器的通讯,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1045856097@qq.com

网友G:
三菱的Modbus通信的话多事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H(2018-10-10):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呢

网友I(2021-08-10):
引用 楼主:
接通M0信号灯开始闪,好像通讯成功,可D0里没有数据
你好你这个通信上了吗?

网友J(2022-05-05):
老板后来读取有数据了吗?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