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4):
本人最近正在使用威纶通的触摸屏,现在用到报警这个功能,但是没法对报警进行消音,如果有报警了就会一直发出声音,除非故障解除。还有报警确认功能怎么使用?

网友A:
一般不使用屏自带的蜂鸣器,怕坏了不好搞。外接蜂鸣器,只要程序不报警不输出蜂鸣。

网友B:
报警时根据报警的值来判断的,比如报警蜂鸣器响了,然后点击报警解除意思就是把那个报警值修改了,比如报警是1,报警确认就是把这个1改为其他数,他就不响了。

网友C:
你让屏幕响?三色灯和蜂鸣器不标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