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用开关电源改充电器可以吗?(20180125)

楼主(2018-01-24):
我有一只200瓦12V开关电源带风冷,我想把输出电压,调高两伏,给电瓶充电行吗?如何调高输出电压,

网友A:
这个好像不可以吧。。我没试过

网友B:
光直流电流还不行 还得有充电管理电路和保持电路

网友C:
这样搞还不如重新设计一个

网友D:
12V电瓶充满是14.4V 这个充电不是很好,也可以充的,现在效果好的要二段充 三段充也行 脉冲充电对电瓶好

网友D:
看看里面有无旋钮 我有时候小电瓶都是用稳压电源调到14.4V充的 没问题

网友E:
简单,里面一般有个可调电阻,调高就行

网友F:
电压肯定可以调,不过看不到电路板不清楚电路结构,无法给出意见!给电瓶简单充电是可以的!效果不会太好。充电关注的是电流大小!

网友G:
如果是叉车的铅酸电池就调节一下电位器到14V就可以

网友H:
调高电压是可以,但是没有充满自动停止充电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