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4):
小弟不才!学习OMRON PLC不久,只懂皮毛,本着虚心学习的姿态请教各位大神!

一个电机启动,程序设计是要求电机在自动运行状态下,规定的时间内不能频繁启动,例如10秒之内不能连续自动启动3次,否则保护停车,一小时之内不允许手动复位,同时 打出频繁启动报警指示灯。必须强制钥匙复位才行。
CPU为CJ2M CPU12
哪位大神能把程序编写截图发给我一下呀!!谢谢大家!!

网友A:
定时器加计数器就行了啊!先做一个时间基准,比如说10秒,然后取10秒内计数,如果10秒内计数次数超过规定数值,触发断电保持继电器,断开输出并启动另一个计时器,比如1小时,这一小时内输出不会再有,由于用断电保持继电器,即使PLC断电复位也不能解除,必须由另外的按钮来强制复位断电保持继电器,复位后输出电路才可以工作。

网友B:
定时加计数可以做到。

楼主:
谢谢大神,本人太笨,我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