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2018-01-24):
小弟不才!学习OMRON PLC不久,只懂皮毛,本着虚心学习的姿态请教各位大神!

一个电机启动,程序设计是要求电机在自动运行状态下,规定的时间内不能频繁启动,例如10秒之内不能连续自动启动3次,否则保护停车,一小时之内不允许手动复位,同时 打出频繁启动报警指示灯。必须强制钥匙复位才行。
CPU为CJ2M CPU12
哪位大神能把程序编写截图发给我一下呀!!谢谢大家!!

网友A:
加上时间控制和计数的逻辑就可以满足你要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是的,但是怎么设计呀,最好有截图

网友B:
这个题很有意思,工作中不知有这样的要救吗

网友C:
第一次启动后计时10秒,并计启动次数,达到次数输出报警,时间到达复位计时器1与计数器1。
第一次计时中,再启动另一计时器10秒,并计启动次数,达到次数输出报警,时间到达复位计时器2计数器2。
第二次计时中,再启动另一计时器10秒,并计启动次数,达到次数输出报警,时间到达复位计时器3计数器3。
先启用计时器1,未复位前按顺序启用2与3,复位后重复循环使用

网友D:
启动和停止都要计时了。前三次的

楼主:
谢谢大神,本人比较笨,我研究研究

网友E:
使用计时器加上计数器就可以解决的,在额定时间内,不允许复位就可以了。但不能太死板,需要加上其它安全功能,否则会出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