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屏想做个提交功能看 ,求思路

楼主(2018-01-24):
本人菜鸟 想做个提交功能 就是在“距离设置”的选框中输入数据 点击“提交”后再写入plc 否则不改变数据 这个功能不会 ,请问这个要怎么做呢? 是在plc上做 还是在威纶软件上设置 求各位大侠带下思路

网友A:
我的做法是在plc 程序里实现

网友B:
所有品牌的人机标准做法:
输入框连接的地址为人机的内部地址。
提交按钮中编写赋值,将上述的内部地址写入实际需要改变的变量地址中去。

网友C:
数值不是在你确认才生效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键盘输入后点击enter 数据就写入plc了 我想要的是数据输入完后 点击提交再写入plc

网友D:
输入数值用一个寄存器,按提交后传送到最终目标寄存器

网友E:
一个按键,传送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在PLC程序中写一下就行。

网友G:
都可以的,PLC里做容易一些,就是那个提交按钮触发一个赋值指令即可。
用屏做的话有点难度,不过效果可能会好一点的。

网友H:
PLC及屏上都可以实现呀;
在PLC上你只需要把下面提交对应的中间继电器串接在传送的指令前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I:
在PLC实现更容易吧。

网友J:
1、直接将屏的数值元件改成与PLC数据寄存器地址对应,输入数值就直接改变PLC寄存器数据。
2、在1的基本上参数一个按键,按键在PLC里面用传送功能,将屏上修改的数值,传送到PLC具体的寄存器中。

网友K:
一般在PLC里面做一个数据寄存器转一下,以按钮按下触发为信号,传送给目标值

网友L:
这个是可以的,看下基本功能
说明,里面有的。

网友M:
1、在程序里用一个变量来触发传输
2、在触摸屏上用宏

网友N:
我看5楼的方法可以
这样相当于先寄存

网友O:
在PLC程序里做一个传送指令就行。再触摸屏里的提交按钮,就触发传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