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5):
我是初学者,一直做电工。我感觉梯形图要把元件一个一个的输入,要是程序复杂就得画很久了。这几天在学S7-200,好像用FBD编程很简洁,我想知道的是,FBD这种数字电路的设计法好用吗??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初学者,一直做电工。我感觉梯形图要把元件一个一个的输入,要是程序复杂就得画很久了。这几天在学S7-200,好像用FBD编程很简洁,我想知道的是,FBD这种数字电路的设计法好用吗??请各位前辈赐教
梯形图对于电工是最合适不过了,更何况还是初学者,等你熟练了梯形图,再尝试别的吧,没有捷径可走。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

网友C:
初学者是要从梯形图开始的,没有捷径!

网友D:
梯形图类似于电路图,对于电工来说简单易懂。把程序编好才是重要的,选哪种语言要根据自身实力。

网友E:
梯形图,形象,好理解,但凡会看电路的都看得懂,易上手。

网友F:
电工最适合梯形图了,简单明了。没必要把它复杂化。

网友G:
楼上师傅门说的都是大实话,学技术要一步一步来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指点,我还是脚踏实地的学

网友H: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般来说梯形图比较直观。

网友I: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J:
初学PLC还是从梯形图开始吧。

网友K:
电工,应该熟悉电控线路图吧,肯定首选梯形图啊,直接就是一个转换一下就完事了

网友L:
没有学会走路就想跑,我直接建议你上C语言更有逻辑条理

网友M:
梯形图最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L: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N:
初级还是 从梯形图开始 吧

网友O:
FDB是什么?S7-200有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