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5):
初学plc,接触到一个程序,设定启动温差后电机启动,根据设定的温度停止回差,电机停机。那是不是需要将启动时的温度存储起来,减去回差后,再跟当前温度进行比较?梯形图应该用哪个指令?谢谢大家

楼主:
D408是最佳温度,D410是启动温差,D12是当前温度,现在需要根据设定的回差温度,对电机进行停止,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看程序段,是当前温度高于某一值时,Y12接通;看起来,似乎与起动温度无关。

网友B:
电机启动脉冲赋值储存启动温度值D408,启动温度D408与设置的公差温度D410相加。当前温度D12大于启动温度和公差温度之和即停止电机。
我是猜的

网友C:
没弄明白电机和温度有什么关系?是电机温度还是?

网友D:
感觉大家讲的很实用,3楼说的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