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5):
车间里机器需要临时网络,但拉网线不方便,办公室里有无线网络,车间里能否放一个无线路由器,来接收办公室无线路由器的网络,这样子最方便,不知可行否

网友A:
请搜索路由器之间的桥接。

网友B:
设定桥接模块,相当于把原来的无线信号给放大增强;
前题是你车间还收得到办公室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两边都需要设置吗

网友C:
我的腾达n300路由器使用,只需要设定本地,wan介质选择无线即可。

网友B:
你办公室的不需要改;
车间的需要设置;

网友D:
我都是直接无线路由中继放大器

网友E:
我以前的单位不管多不方便,都是布一条网线过去

网友F:
桥接一下就好了,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