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5):
PLC画好梯形图后,是否还需要按梯形图编程,编好程序后才能写到PLC里去?还是说画好梯形图就可以直接写到PLC里面去?

网友A:
三菱的需要编辑一下才能下载到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画好梯形图后,是不是还需要按照梯形图编程,编号程序后才能写的PLC里去,还是说画好梯形图就可以直接写到PLC里面去?

1、梯形图是编程的一种方式,当然,我说的是在编程软件中画梯形图而不是你在地板上画。
2、不管你用何种编程方式,都需要进行编译后下载,所以你下载的是编译后的程序。

网友C:
纸上的梯形图是画出来的,软件上的梯形图是编出来的。

网友D:
2楼的正解,梯形图编写好后,编译才能下载到PLC里面去。

网友E:
怎么画的?写好程序需要编译一下再下载!

网友F:
西门子点击下载会自动编译的

网友G:
是在编程软件上画,还是在别的画图上画的呢?

网友H:
在家好好玩哦!

网友I:
梯形图语言是一种图形化的编程语言,梯形图表达的也是程序;
在对应编程软件中画好的经编译后的梯形图,可以按规定的方式写到PLC中去(可参考其收明书或软件附带的帮助等)。

网友J:
引用 楼主:
PLC画好梯形图后,是否还需要按梯形图编程,编好程序后才能写到PLC里去?还是说画好梯形图就可以直接写到PLC里面去?
你的梯形图在那里画好的?纸上吗?如果在软件上写好程序后直接写进PLC就行了,别忘了编译一下

网友K:
直接在编程软件里面编写梯形图就行,有的plc编程软件还需要编译一下。

网友L:
在电脑中用匹配的编程软件画图
然后编译检查
在下一步就是数据线连接电脑和PLC4
然后就是下载了

去年公司程控交换机电话号码编程不小心点了下载,全厂电话全部被清空。
搞了2小时才重新设置好!
这两小时办公室好安静!

网友M:
楼主看来对PLC了解不深,对编程方式还不是很明白啊。梯形图就是编程方式的一种。

网友N:
三菱的PLC需要转换

网友O:
我猜楼主的意思是状态图的转换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PLC画好梯形图后,是否还需要按梯形图编程,编好程序后才能写到PLC里去?还是说画好梯形图就可以直接写到PLC里面去?
你的梯形图在那里画好的?纸上吗?如果在软件上写好程序后直接写进PLC就行了,别忘了编译一下
是用软件画好的,编译好了是不是可以直接刷到plc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猜楼主的意思是状态图的转换问题吧
是的,还是你了解

网友P:
编译没问题就行。

网友Q:
梯形图是面向编程人员的  要想让plc 能读懂  就要编译 成 plc能读懂的语言  也就是二进制语言   简单说就像汉语中国人知道  想要一般外国人知道 就要翻译成他们的语言才行

网友J:
回复 楼主:
可以

网友R:
做好直接下载就可以喽

网友S:
编程软件支持梯形图,在编程软件按照工作逻辑绘制好梯形图,然后点击软件的编译按钮就可以点击下载按钮下载(首先准确连接好数据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梯形图是面向编程人员的 要想让plc 能读懂 就要编译 成 plc能读懂的语言 也就是二进制语言 简单说就像汉语中国人知道 想要一般外国人知道 就要翻译成他们的语言才行
直接用软件编译吧?

网友T:
画好梯形图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