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5):
如题,变频器出线可不可以接个简单的按钮控制正反转电路,变频器本身可以正反转这谁都知道,不过变频器正反转的时间有点慢,没有按钮控制倒相序来的快速直接,底下接个简单的按钮控制接触器正反转是否可行,没敢实验,担心把变频器整冒烟了

网友A:
多处变频器不可以,至少我接触到的变频器都不可与,不知道你的正反转速度要快呢?我用英威腾的变频做过0.5秒的正反转使用起来没问题。

网友B:
立即反转,就跟制动效果差不多了,负载突然增大。变频器会报故障滴。
我猜的,没有实验。

网友C:
输出端接触器控制正反转这样绝对不可以!端子控制正反转,要求高你可以把减速时间设置短一点,当然根据你否载情况,变频器不报警为止……

网友D:
呵呵;如果你能保证先把变频器输出全部断开后再给反转的通电是可以的,否则你就听放炮吧;

网友E:
不建议这样搞,时间差没搞好,容易出问题。

网友F:
这个是不行的,你要停机才能切换接触器,这和端子控制正反转有什么区别?

网友G:
而且变频器说明书是禁止输出不接任何东西的。

网友H:
感觉这样子不可以。

网友I:
电路你要设计变频断电切断负载侧保证你要反转的电源不倒送就可以

网友J:
估计会放炮。楼主可以试一试

网友K:
会放炮?反正要过年了,省得再花钱买炮。

网友D:
一般除了一拖几及工频/变频要切换的场合外,变频器到电机间除了滤波器、电抗器外,不推荐用接触器;

网友L:
变频在运行时切电机正反转,变频器会报警的。

网友M:
变频器用端子控制反转还嫌慢啊,你是不是说用参数控制反转时间长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D:
一般除了一拖几及工频/变频要切换的场合外,变频器到电机间除了滤波器、电抗器外,不推荐用接触器;
说的好,感觉一般都是这样

网友O:
应该用端子控制正反转,嫌转换慢的话,可以调一下启动斜坡时间和停止斜坡时间

网友P:
还是使用变频器吧

网友Q:
不能这么干,不相信的话,你做个试验看看。

网友R:
我们用变频器控制减速机,能做到零点几秒换向。还是用变频器快。

网友S:
这样估计是不行的会报警的

网友T:
肯定会报警。

楼主想控制的话,就用变频的正反转切换,可以用自由停车,把减速时间调小点试试 。

网友U:
呵呵,混了几十年了,第一次见到有人嫌变频器控制转向速度慢的,实际上,只要你的刹车合理,刹车时间你设置0.1秒对变频器都没压力,何况按照你讲的状况应该是比较小容量的,我们做的布匹定型机,纠偏用的变频器加减速时间设置在0.5秒,天天这样用都没啥问题

网友V:
变频器功能足够强大,没必要弄这些添枝加叶的动作。还有变频器恒压供水的,也没配置触摸屏,非得弄个PLC参与,除了显示高大上以外,没看到怎么方便。反而直接用变频器控制的,看着简介明了

网友W:
正反转用变频器切换就可以了么,搞什么接触器呀

网友X:
我觉得楼主的想法应该是可行的,变频器输出就相当于一个电源,这样理解的话,是应该没问题的,至于上面说的什么危险啊怎么的,只是想当然的结果,没有理论基础!

网友Y:
如果在变频器运行时按照你说的方案做,估计变频器很快就报废了,用过的几种变频器说明书上都不允许输出端这么做

网友Z:
把加减速时间调到最低就行了

网友H:
想要快的话用伺服电机,感觉比变频快多了。

网友AA:
如果是在不启动变频器的状态下,整个正反转接触器转换,没问题的。但是当电机运行时,变频器在工作状态,整这玩意绝对是危险的。实不可取。

几乎所有的正反转开关都是通过弱电切换实现的。

网友AB:
    个人认为应该可以在变频器出线底下接正反转电路,但前提是在进行正反转切换前必须保证变频器在无输出状态下,否则将会导致变频器的损坏。供参考

网友AC:
通过接触器一个变频器拖两个马达我玩过,直接正反转估计变频器估计要炸了。。。话说直接端子控制不是更好,还多一个接触器的钱。。。

网友AD:
弄个伺服噻

网友AE:
如果是立即反转  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AF:
放着变频器的正反转端子不用,干嘛在输出部分用按钮控制正反转?

网友AG:
这个建议加装大功率刹车电阻,将加减速时间尽量缩短直接,我都是如此处理

网友AH:
引用 网友X:
我觉得楼主的想法应该是可行的,变频器输出就相当于一个电源,这样理解的话,是应该没问题的,至于上面说的什么危险啊怎么的,只是想当然的结果,没有理论基础!
电源容量是个大问题,

网友AI:
不说电气,如果机械没停完就直接反转,那冲击有多大?

网友AJ(2018-03-13):
所有的变频器说明书内部都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输出不允许加转接触器和断路器的,除非你是想直接报废变频器,或者想听爆炸声,不然这个实验没有必要做

网友AK:
这个从理论上可能行不通,况且也有点浪费资源 ,加减速时间调得短一些不行吗?

网友AL:
可能是某个牌号的变频器是可以接正反向控制,在变频器控制软件设计和结构上和其它牌铭的变频器不所不同.我帮朋友维修过石才加工设备,要求被加工件来回往復运行,我看到的变频器输出线端就是用两只接触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当时我也很不解,有关技术还需去探解!

网友AM:
从正转马上切换到反转,变频器不会报过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