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5):
我们工厂有几台风机主要起车间抽烟用,基本上都是变频器启动,都在45kw.4极电机,现在工厂工人反应,总是说这个效果没有以前好了,要求我们把变频器的频率调高成60.现在用的是50hz.
因为他们觉得电机速度上去了,抽烟效果会好,可是我认为速度上去了,但是他的功率还是这么大,而且电机速度上去了以后,转矩就下降了,所以这个效果可能不大!
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A:
直接加大一个等级的功率不是更好?

网友B:
可以试试看

网友C: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我觉得速度提高应该有效果。

网友D:
先了解下结构是不风机角度可调整?
频率可以试着往上调,转速快了风量会大些?
皮带轮变比可以适当加大?等等

网友E:
楼主的想法可以试验一下,反正也不用花钱,现成的变频器,也不用费力,就几分钟的事。不过,必须要测量电机电流,最高频率必须限制在电机许可范围内,你也不必担心风机强度,厂方的产品有一定的安全余量。

网友F:
原来效果好,现在不行了。是不是烟道要堵。应该从根本上解决。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们工厂有几台风机主要起车间抽烟用,基本上都是变频器启动,都在45kw.4极电机,现在工厂工人反应,总是说这个效果没有以前好了,要求我们把变频器的频率调高成60.现在用的是50hz.
因为他们觉得电机速度上去了,抽烟效果会好,可是我认为速度上去了,但是他的功率还是这么大,而且电机速度上去了以后,转矩就下降了,所以这个效果可能不大!
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风机没换?只是换了拖动方式吗?

网友H:
可以试着调整下,转速上去了抽风的效果要好很多。

网友I:
电机额定频率是50hZ,超过一定的频率对电机有所损害,你调到60hz转速是提高一点。最好还是从烟管道检查有没有部分堵

网友J:
调高频率是一个方面这个可以试试看,但是烟道也要检查下,毕竟以前正常现在觉得小了对吧。

网友K:
查看一下工作的电流值;风机类属于三次方负载,变到60HZ后功率会加大很多,慎用;

网友L:
清理一下风道,然后检查一下扇叶有没有问题,现在不好用了,说明以前好用,加大功率大马拉小车也不是个事儿。

网友M:
   你的变频器频率已经在50Hz了,如果再往上调到60Hz的话,电机会严重发热甚至还会烧坏电机。建议还是检查是否有异物堵塞风机口的情况或者由于现在的排烟量增大了而排烟风机的功率没变的缘故。仅供参考

网友N:
调上去试试  不是很麻烦

网友O:
风机的出、入口越通畅其风量越大,恒量的标准就是看电机的电流是否增大。建议检查风道是否堵塞,转角是否过多,风管有没有变径(改小了),风管上有没有闸板?是否全开了?总之风机出、入口的阻力越小其风量越大。

网友G:
也许排风管漏风了哦。

网友P:
电机名牌有60HZ的标注?

网友Q:
回复 网友P:
只要不超电流,80HZ也没事儿!

网友E:
引用 网友Q:
只要不超电流,80HZ也没事儿!

赞同!不过超过60HZ时,风机的强度可能受到影响。

网友R:
先确定一下风道有没有问题!提高频率增加速度风力肯定能加强,关键是你要确定电机功率是否足够……

网友S:
60HZ后测量电流是否额定电流范围内,还要增加强冷却风扇散热电机用

网友T:
电机原来运行参数和现在一样吗?
要是一样的话还是检查管道或者末端是不是增加风口了!

网友U:
回复 网友Q:
80HZ不超额定电流,电机肯定是坏的

网友V:
听他们额试试 他们高兴就行

网友Q:
回复 网友U:
就变频器的调速特性来说,80HZ电机不见得就会超电流,只是电机转矩下降而已。变频器在基频以上调速是恒功率模式。我在给铁路车辆厂做的架车机设备上,由于减速机速比被机械的选大了导致速度不够的情况下,上调变频器运行频率到75HZ后满足起升速度,至今设备已运行两年多,没有出国任何状况。

网友W:
风机和水泵类的负载比较特殊,不能随便增大运行频率,如果保护不到位比较容易烧电机,抽风系统的效果和管路的设计有比较大的关系,建议检查一下管路,阀门的状态

网友X:
普通恒力矩负载提升频率还可以,风机这种转速与力矩成立方关系的负载居然敢随意提升20%频率,实在不知死活

网友Y:
可以试试看,调节频率后监控下电流
工人反应风量小,也只是感觉的时事,注意检查下风道有没有堵塞、风管开口或者泄露的地方增多,不能一味的从风机上找问题

网友Z:
引用 网友X:
普通恒力矩负载提升频率还可以,风机这种转速与力矩成立方关系的负载居然敢随意提升20%频率,实在不知死活
是的,风机水泵不宜随意提高频率

楼主:
感谢大家提供了这么多的建议,今天去测量了实际电流值是在50个电流左右,50HZ.而电机额定电流是86.,所以大家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把扇页加大百分之十,但是这个比较费力费时,所以我感觉先把频率调成55先尝试一下!

网友K:
呵呵,风机负载连80HZ都出来了;真有胆肥的;

网友AA:
看看进风口是不是有点小了

网友AB:
检查一下管路,试试看。

网友AC:
风机类负载!功率以转速的平方倍数增长,变频器功率不够的话 可能你根本不可能提速的60hz  效率下降首先要先检查风机的机械部分是否有漏 堵 皮带丢转之类的情况

网友AC:
回复 网友Q:
还要考虑负载的机械特性!这个是变频器解决不了的!

网友Q:
回复 网友K:
呵呵。。。。看好了我得回复,是就变频器的调速特性来说,80HZ电机不会损坏,还有我说是是调速的时候要注意电流,你看楼主的后面补充,45KW电机带风机,电流才50A,电机根本就是轻载么,所以可以有向上调速的可能。

网友AD:
抽烟,换气,这个要看风机的流量。先测一下当前的风速是多少?然后看看变频器的实际电流是多大?知道这两个参数以后,才是该如何解决的问题。

如果变频器的实际工作电流是电机的额定电流了,那说明,电机已经被用满了。再增加换气流量,电机就是过载运行了。不可取。反之,如果风机实际的电流小于电机额定电流,那就说明有裕量,可以继续提高风的流量。

提高风的流量,在进出风口截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就是提高风机的转速,使其达到电机额定电流为止。此时电机出力100%。其潜力挖掘干净了。

网友AE:
清洗下,检查下管路。

网友M:
回复 楼主:
    变频器运行在50Hz的频率,对于45KW的风机50A的电流应该属于轻载在运行,建议还是检查一下风机的进风口是否有堵塞。

网友W:
根据楼主的补充描述,很明显是存在部分的风门设置不合理造成的

网友AF:
调到60Hz也可以,只要风机不过载就可以

网友AG:
没以前好,肯定是有东西改变了,堵了?

网友AH:
加大风机容量吧。

网友AI:
管路有没整改过?是否通畅?风门有没调节过?
如37楼所说如果没达到额定电流可以一试,记住监视下电流变化和电机反应(发热,异响等)即可。
看电流最好以变频器显示为准,不建议在上端用万用表掐。

网友AJ:
把风机叶片清理应该干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