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5):
最近要参与一个注塑机的项目,以前用的都是搜的百度推广的品牌,质量不可控。
但是这次对热电偶的要求挺高的,J-TYPE的,质量可靠的,要求国际品牌,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A:
热电偶等温控设基本上没做过,坐等大神们的推荐。

网友B:
一般都是找人定做的,没买过国际品牌!

网友C:
热电偶国内的品质能信任,要什么规格都可以定做

网友D:
估计是考虑精度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块儿等吧,之前用过上仪的没怎么用老是坏,应用场合也不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找人定做的,没买过国际品牌!

一般是用的什么品牌呢,精度能达到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国内的品质能信任,要什么规格都可以定做

精度控制要求比较高,一般用什么品牌呢,应用的场景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求精度高,质量可靠,这台设备是顶配的,线缆基本都是lapp的。

网友E:
找卖热电偶的厂家呗,让他们配J型热电偶啊

网友F:
  热电偶的精度只与所用材质的纯度有关,如楼主要选择的J分度热电偶,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老外的,其精度是一样的。         国产的Ⅰ级:在-40--750℃范围内,允许误差为±1.5℃或±0.004t(t--被测温度)。
美国的Ⅰ级:在0--750℃范围内,允许误差为±2.2℃或±0.75%,特殊误差为±1.1℃或±0.4%。
           在-40--375℃范围内,允许误差为±1.5℃。
  要提高温度控制系统的精度,还应考虑热电偶的结构形式、响应时间等,控温仪的精度及控制功能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G:
回复 网友E:
注塑机用的K型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电偶的精度只与所用材质的纯度有关,如楼主要选择的J分度热电偶,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老外的,其精度是一样的。         国产的Ⅰ级:在-40--750℃范围内,允许误差为±1.5℃或±0.004t(t--被测温度)。
美国的Ⅰ级:在0--750℃范围内,允许误差为±2.2℃或±0.75%,特殊误差为±1.1℃或±0.4%。
           在-40--375℃范围内,允许误差为±1.5℃。
  要提高温度控制系统的精度,还应考虑热电偶的结构形式、响应时间等,控温仪的精度及控制功能等因素的影响。

谢谢帮我普及基本知识。精度和材质、生产工艺等有关,或者这就是品牌之间的差距了。

网友H:
这种电子市场随便捞
很多品牌没什么多大名气的
购买的时候相关参数要求告诉老板
强调质量稳定性优先就对了!

网友I:
这个要和控制器配合的吧

网友J:
现在国产热电偶质量都不差啊,个人觉得安装形式才是考虑的一个重点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子市场买的东西不能用在高端场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国产热电偶质量都不差啊,个人觉得安装形式才是考虑的一个重点

质量绝对是大问题,这个机器不是用一年两年,目标是五到八年。

网友H:
回复 楼主:
呵呵!
你想太多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

网友K:
就用国产的吧,我们公司几十台的挤塑机都用十年了机身也没出现热电偶坏了,除非模头的要坏的快。。

楼主:
国际品牌不特指进口品牌,国内品牌做得好的也可以考虑啊,重要的是质量和精度。

网友L:
国际品牌 欧米伽其次神港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电偶的精度只与所用材质的纯度有关,如楼主要选择的J分度热电偶,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老外的,其精度是一样的。         国产的Ⅰ级:在-40--750℃范围内,允许误差为±1.5℃或±0.004t(t--被测温度)。
美国的Ⅰ级:在0--750℃范围内,允许误差为±2.2℃或±0.75%,特殊误差为±1.1℃或±0.4%。
           在-40--375℃范围内,允许误差为±1.5℃。
  要提高温度控制系统的精度,还应考虑热电偶的结构形式、响应时间等,控温仪的精度及控制功能等因素的影响。

谢谢帮我普及基本知识。精度和材质、生产工艺等有关,或者这就是品牌之间的差距了。
注塑机热电偶没有必要需要很高的精度吧,我公司一直就用国产K型热电偶,效果也很不错的。注塑机每天22小时开启使用都不会有问题的,一般情况下可以使用1年左右

网友N:
热电偶多皮实呀。这个也坏吗?热电偶其实没个坏,无非就是点焊处折了(断了)在想办法焊接上就行了。那东西就是两颗不同材质的金属丝,只要使其点接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国际品牌 欧米伽其次神港

谢谢,您是第一个给出的品牌的。

网友O:
多少度呀,国内都能做的

网友J:
我就是用国产的,据说是上海的,也不贵,2米的也就7块钱,三五年都没出现过断线,时间长的也用了七八年了

网友P:
如果不考虑成本可以选进口的,其实国内大把做热电偶的,品质都还不错,你去网上一搜就知道了

网友Q:
一般来说热电偶国内的淘宝定制都能做的很好,毕竟很成熟的东西了没什么高精尖的。。不过真要说外国牌子的话还是推荐小日本的神港。温控模拟量部分用的东西经常买他们的。

网友R:
热电偶、热电阻没少用,还真么注意过品牌。我们的供应商有自己的一个公司,都是找他们做,质量也都还行。至于说国际品牌,也只是在楼主的这个帖子里第一次听说
遇见过K偶的故障,基本上都是外面的保护壳耐温不一样,有的容易坏,至于偶丝,保护管没事,它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