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图,问几个符号问题,不明白

楼主(2018-01-25):
2下面这个符号,我标号的时候自动出现了,什么意思,这个应该是窄的地方引线出来的吧
这个图,三相电机三根线上 1 2 3 分别一撇什么意思

网友A:
1、线号引线功能。
2、线缆标记。

网友B:
这个短线是电缆的代号,上面几个圈圈是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会出来有些不会出来 我每根线的间距一样的啊

网友C(2018-03-16):
电线间距小的时候会出现线号引线~~~~~~
这是CAD 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