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5):
欧姆龙CX-one软件在安装的时候出现1324错误,说在此路径包含了一个无效的字符!
哪位大神遇到过,求救!(安装英文版的时候出现的问题,中文版的没有问题)

楼主:
这个是弹出来的窗口

网友A:
修改区域语言为英语,同时安装目录下不应含有非英语字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可以啊!快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修改区域语言是不是要在程序里面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加个微信可好?

网友B:
什么版本的,电脑是什么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装的是CX-one V9.61版本,但是里面没有CP1H-E的型号的PLC,所以用不了。电脑是win764位的。另外,中文版没这个问题,现在公司要安装英文版的,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电脑硬盘安装还是U盘安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脑硬盘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安装的时候区域语言全都是选择的是英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安装的时候区域语言全都是选择的是英文啊

No,Sir.

你需要在你安装CX-ONE前对系统的区域语言进行设置,请注意,区域语言中有多个选项需要修改,修改完毕后重起你的PC,然后你会发现资源管理器等窗口菜单会乱码,此时你可以安装CX-O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现在又出现读取初始化文件错误!我快崩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现在又出现读取初始化文件错误!我快崩溃了!

Sir,请完全解压软件后,或者刻录在光盘内,或者虚拟光驱内安装,切勿直接在解压软件内执行SETU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英文版的系统安装了CX-one,安装好了,也升级到了V9.62版本,但是没有CP1H-EX型号的PLC,这是什么鬼?大神可有遇到过?

网友D:
安装的是CX-one V9.61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D:
V9.61版本和V9.4版本都安装了,升级之后都是没有CP1H-EX型号的PLC。

网友B(2018-04-22):
我装的是v9.3版本都有CP1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装的是v9.3版本都有CP1H
有CP1H 不代表有CP1H-E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