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打不开

楼主(2018-01-25):
这个变频器文件什么地方找?
不安装可以打开程序吗?

网友A:
又是博途了

网友B:
这个软件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会有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西门子博图。

网友C:
貌似缺少GSD文件

网友D:
安装相应的GSD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缺少GSD文件
是的,这个文件不知哪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相应的GSD文件就可以了
不安装时,有没没办法打开看,不编辑。

网友E:
安装对应的GSD文件,一般这个GSD文件都是变频器公司那边提供。。当然也有像丹弗斯的已经直接集成了。。

网友F:
记得没有GSD的话 可以选择忽略  光查看没问题

网友G:
知道是是变频器吗,直接找变频器厂家吧,有时非官网的GSD文件不一定好用

网友H:
还是去官网下GSD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