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5):
一个设备在现场调了十天,测试也还挺好,可是昨天刚回来今天就出新故障了。仔细研究程序,并询问现场情况,起因是机械夹具没有将工件夹好,掉了,恰好自己程序也没有将这种情况考虑进去,然后引起连锁反应……现场人员也不懂,交流起来好困难,感觉心好累,明天教现场人员更新程序,但愿能正常。大师们你们写程序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吗?该怎么避免?各位大师,不知道怎么写程序,才能写得比较完善,容错比较好

网友A:
我认为电气本身就是为生产工艺服务,服务好的前提就是充分理解和了解生产的流程,各分段间的衔接,以及每个环节出现问题时必要的解决措施,只有这样现场调试会比较顺利。

网友B:
这是经验的问题,开发新设备最容易考虑不周,慢慢改进就会比较完善!

网友C:
仅一次就写成完全完美的程序?不可能,否则,微软系统也就无须不断的出补订文件了。

网友D:
程序是慢慢完善的,以后只能是随着经验和熟练写出比较完善的程序,随时修改是一定的,只要不是不合理的就应该修改。

网友E:
哎,这种情况最后出问题反正都是程序问题。有时明白着是机械问题

网友F:
其实很多问题都是现场调试才发现,还有很多问题是偶发的,可能调试的时候未发现,运行一段时间偶然发现,在编新设备程序前先把想到的问题写下了会好点啦

网友G:
这种就是在不停的修改中完善的!
要是近还好,距离远的话就麻烦了!
如果客户有相关电气人员你就可以轻松的找他帮个忙!

网友H:
谁也不能一次就把程序写到位,总会有漏洞的,只是经验多了漏洞少点,没经验就多次修改。

网友I:
程序完善 首先就是要了解整个设备的工艺过程,以及可能会因为开关 机械部分 损坏出现的各种问题,来尽量的完善程序。

做的多了,自然考虑的也就多了。确实和经验有很大关系。

网友J:
有些程序是要慢慢完善的,以前搞过一套设备,程序二年多用了都没事,3年后来厂方说二边机械磨损不一样工作有偏差了,要求加个信号,必须二边都到位了再下一步,而新机二边是同步的;后来程序加了个等待的时间就好了;

网友C:
一次到位,不太现实,需要不断完善,本人编制空调设备时,不断修改,陆续竟然达到2年。

网友K:
完善无止境!

网友L:
每一个动作都要考滤成功与失败。这一步做好了,才能做下一步,这一步没做好又该什么处理。

网友M:
做设备就是这样了,一次完美的是比较少的,经验需要时间累积。我自己的例子,处理一个一条凹版印刷线的印刷产品质量的不稳定的问题,耗了差不多两天,终于查出版辊支持架轴承轻微松动

网友N:
程序不要出现严重危及安全的BUG,你这个负载掉了不会砸死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N:
呵呵,那倒不会,很轻,一个小工件。

楼主:
谢谢大家答疑解惑,说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O:
很多事情是想不到的,得慢慢调试,即便自己想得人为是天衣无缝,但总会有些小问题,有时候是好烦,但没有办法,程序是需要现场检验,那里出问题就改那,我觉得没有捷径的。

网友P:
夹具工作不正常可能是程序和电磁阀不匹配,如果夹紧信号是脉冲信号,控制夹具的电磁阀应该用中位保持型的,如果采用的电磁阀不带中位保持,夹的东西就有可能会掉;也可以改程序,把脉冲信号改为电平信号,然后和松开信号做互锁

网友Q:
尽量想的周到,但是也不可能100%没有问题。

网友R:
想起我之前公司的老上司给我讲过一句话,一般的程序员在上机调试前能写好最后程序的30-35%就不错了,经验老道的可能40%-55%,真的NB的上机能到75%-80%。上机就能跑还一点事没有的除非是做过好几台的或者标准机。。哪怕标准机都可能藏有BUG。。

网友S:
人无完人,程序越是复杂,出现小问题越多,机器完成后调试也不能100%没有出错,有时候的的确确到客户反映到的小问题才知道那些出错,到那时候只能到现场解决.反正机器能跑起来不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除非标准机.我这里就是在公司尽量能想得到会出现问题在现场解决,剩下的到客户那边等机器跑一段时间没问题了才真正是没问题!

网友T:
非标类的设备,程序哪是一天两天能完善的,只能尽量满足生产需求而不出大问题。

网友U:
那是没有完全考虑进去,慢慢就会进步的。

网友J:
有些情况是当初你想不到的,所以程序也是慢慢改进的;这很正常;
越是复杂的控制,也越需要不断的完善;

网友V:
每个成型的程序往往都是经过无数次调试的结果,最终才能经得过考验 。

网友W:
没办法,只能慢慢在使用中修改。因为现场有很多情况是想不到的

网友X:
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做的多了就能做全面了。假设异常情况,给保护加进去。当然是越全面越好

网友Y:
有些东西只能靠经验积累了

网友Z:
这个还是看工艺流程吧,注意下保护,多听听工人的要求,这样解决起来快一点

网友AA:
楼主也别着急,哪有一次就能写完善的程序,只有在发生故障时不断积累经验,才能不断的完善

网友Z(2018-02-24):
这个不是很好说,还是慢慢的调试,最后客户满意就是最好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