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5):
各位师傅,麻烦您们,帮忙给我写个检验编码器是不是好的程序,地翻台那个编码器线断了,我把它弄好了,不晓得能不能用。我有个224的CPU,编码器是A B相的,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A:
从这个图看不出来这个编码器是NPN还是PNP的吧

网友B:
就是一计数程序,用手转二圈,比如一圈600脉冲,计数器里计了1200就ok了。

网友C:
不就是线断了嘛,一对一接上就是了,没碰到编码器,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计数程序,用手转二圈,比如一圈600脉冲,计数器里计了1200就ok了。
就是写不来嘛,麻烦指点哈

网友D:
按向导编就行了

网友E:
印象中编码器如果不是安装在比较大震动的环境还是比较耐用的,实际要测试建议PLC链接电脑监控一下高速计数

网友F:
按官网的PDF启动高速计数器就可以读到数据了,十分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官网的PDF启动高速计数器就可以读到数据了,十分简单
能不能帮忙发个程序

网友D:
楼主懒得没救了,程序求到了还要求接线

网友G:
都不是问题,去查查PLC高速计数器的资料,不难啊!伸手党要不得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官网的PDF启动高速计数器就可以读到数据了,十分简单
能不能帮忙发个程序

我只会免费给思路,给程序要收费的。20块帮你写一个

网友H:
遇到问题要亲自去解决,否则第二次第三次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是不会~~我自己的原则也是这样的~

网友I:
这个东西还是得自己来吧,别人可能没办法帮到你的,只能给你一些关键性的建议

网友J:
看手册是很有好处的,还是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懒得没救了,程序求到了还要求接线
菜鸟一个,就是没有 程序,不晓得怎么编,是拉线编码器。接线应该简单,是不是A相接I0.0  B相接I0.1?

网友K:
编码器资料。也许楼主看过了。

网友K:
这样方便大家看看。

网友L:
回复 网友G:
就是个增量的,高速计数器

网友M:
这款貌似差分输出,你PLC支持不?

网友N:
再搞个好的编码器来,然后用联轴器把两个编码器连起来,两个脉冲输入到PLC做比较,然后你手动左右转两个编码器,同步运行下比较值相同,如果不同,检测的那个就不能用

网友O:
手上有PLC或者伺服驱动器都可以检验编码器是否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