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控制柜万幸没起火,大家分析一下咋造成的(20180126)

楼主(2018-01-25):
柜子里的东西电工都知道啦,好在烧了接触器,电机也没烧,万幸也没起火,问了下操作工上午开了,下午就成这样了,问也问不出个鬼来,负载是一个余热风机18.5的,不知道怎么造成的,想下要么接的时候没接好,主线也有点小,或部分风管堵死了。大家看看。

网友A:
没有短路现象的话,可能是接触不良过热。

网友B:
星 三角启动

网友C:
这线路接的真够呛啊,,厉害

网友D:
端子接线不良,没有压紧,导致接触电阻过大,发热。

网友E:
大容量的电柜还得多检查

网友F:
还好不是西门子元器件:如果是西门子铁定烈火熊熊

网友G:
一大一小接在一起,小的还是单股线,这个容易接触不良的。

网友H:
大电机应该采用塑壳断路器,线太小,接点连接也不理想,容易接触不好发热……

网友I:
端子松了,发热引起的

网友J:
应该接触不良,电流大了。

网友K:
多股线和单股线压接在同一个端子上,很容易引起接触不良发热的。

网友L:
接触不良导致过热,然后恶性循环最后接触器触点烧蚀粘连。这个不是一时就这样的,平日维护巡检不到位,否则会提前发现端倪的。

网友M:
接触器上端进线接触不良导致发热,时间久了将接触器触头烧蚀而损坏。

网友N:
这星三角启动设计的有点奇怪,角型接触器居然小一号

网友O:
有几个人都提到了一下,就是多股线和单股线的问题,单股线和端子接触不良或者单股线借路多股线导通但接触不好导致

楼主:
,单股线与多股线和主触点没接好,这就跟人样水平有高低,最怕马虎了事的人

网友P:
接触不良,电流大引起。

网友Q:
这个柜子看做工明显是小作坊出品啊!唯一可取的就是配了图纸!所以说出问题很正常

网友R:
估计是线没压紧导致的打火现象!

网友S:
楼主说了主线偏小,可能是电机过载导致电流增大,烧毁了接触器。刚好也是多股线没有接触良好就烧了。

网友T:
估计线头没拧紧

网友U:
违反了同一个端子不得夹持(连接)超过两条导线的规定。

违反了同一个端子不得同时夹持不同截面积导线的规定。

违反了同一个端子不得夹持不同特性(硬芯和软芯)导线的规定。

楼主的设备这三条规定全部都违反了,你能说不会出问题吗?

这些规定都是防止接触不良引起发热造成不可意料事故或者故障而定下的规则。

网友U:
引用 网友L:
接触不良导致过热,然后恶性循环最后接触器触点烧蚀粘连。这个不是一时就这样的,平日维护巡检不到位,否则会提前发现端倪的。
违反了导线连接的相关规定,哪有不出问题的呢?

网友V:
很明显就是没有安装牢固,这样的多种线接在一个端子的,如果你不吧那个防护盖去掉,是很容易造成线没有安装到位进而造成以后的运行问题的

网友W:
老兔子一针见血说了问题的可能性,分析问题,还需要从专业角度考虑,规定就是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违反了同一个端子不得夹持(连接)超过两条导线的规定。

违反了同一个端子不得同时夹持不同截面积导线的规定。

违反了同一个端子不得夹持不同特性(硬芯和软芯)导线的规定。

楼主的设备这三条规定全部都违反了,你能说不会出问题吗?

这些规定都是防止接触不良引起发热造成不可意料事故或者故障而定下的规则。
装这个电柜的也是冒牌货

网友X:
看图片明显是接触器粘连了

网友Y:
两根线没有压在同一端子上,小线容易接触不劳。

网友Z:
地线好像有2个接头,箱门接地紧固螺丝下面的手工扭紧太难看了,零线没看清,是不是电源分裂成一零一地即TN-C-S用法。

网友AA:
过流,线松造成的吧!

网友AB:
估计是没有压紧,

网友AC:
如果我猜的没错 的话  同时压进的两根线 粗细肯定不一样 粗的压紧了  细的 就压不到了

网友AD:
风管堵死会导致这个问题?
看看接线压紧没有?
看看风机运行电流如何?超了检查轴承或者进出阀门是否开太大了!

网友AE:
线径不同的线接到同一个端子上,细线容易压不到,松动,接线时要确认能不能压好。图上的这种情况出新接头过热现象应该不是短时间出现的。

网友AF:
铜线有腐蚀,发绿,环境不太好。

网友AG:
我感觉也是接触不良导致的,电流大发热。

网友AH:
就接触不好  没线鼻子又压两根不一样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