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5):
艾默生Unidrive v3伺服驱动器报OI.AC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消除?
kaka

网友A:
输出过电流啊!看看输出是否短路或电机是否漏电,不排除驱动或模块有故障,如果都不是就看看电流传感器回路部分或相关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