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5):
伦茨EVF9328-EV驱动器模拟量输入端子有电压输出,是不是主板坏了?

网友A:
把输入端与参考点位之间短路,如果是差分输入,就把两个输入端短路,看看是否还会有此现象呢?如果有,那是内部的问题,如果无,就是外部的端子有悬浮电压所致。

楼主:
这个电压无规律偶尔出现,影响模拟输入信号造成无规律忽快忽慢。

网友B:
如果你确认输入端没接线都是测量有电压,还是比较高的话应该是主板问题,建议送修